72V充电器烧了

楼主(2019-11-16):
最近早上起来发现电动车充电器灯不亮,晚上刚开始插电的时候也会不亮,充电器换个角度有机会亮,亮了就没当回事,以为线头接触不好,早上起来发现车没充上电,充电器灯也不亮。下面开始作死,拆开主板图

万用表表笔焊了绣花针,不知道怎的量300V电容手滑了一下,然后打火烧了主板。清洗完以后电阻标识看不清。量300V只有80V,再车保险烧了。更换保险后300V有了,J1直接一坨锡直连,R6缺不知阻值大小。换了个几十欧台机电源上的电阻上去,插电冒火星,摘了以后R6连224电阻端300V,不知是R6阻值换的小了,还是电阻功率不够带不动烧了...

后来发现充电灯时亮时不亮   应该是R7   R8之间的开关管摔脱焊了,散热固定模块两脚悬空,开关管E级脱焊接触不好...

网友:
牛逼,什么都研究!

网友A:
要从电源的原理开始学习

网友B:
电源维修是维修硬件的基本功........

网友:
下面是我的一些记录供参考
注意,不要带电用万用表测量384x系列的第6脚输出脚也不要测量场管的第一脚,不然场管有可能爆炸,切记。
场管20n60c,
场管3脚通过一个大电阻(棕黑银金是0.3欧)接地.又通过一个电阻(棕黑红金1k)接3842d的3脚.同时也通过一个电阻(3k)接地

场管1脚通过一个电阻(15或20欧)连接3842的6脚
场管1脚通过一个电阻(10k)连接3脚
3842d的1脚通过一个10k的电阻连接2脚
3042d的7脚通过一个玻璃二极管接地(正接7脚,负接地)如果7脚短路可能这个稳压管短路,7脚还连接一个15欧的电阻和一个整流二极管相连接变压器做供电输出
7脚还接了一个150k的大电阻直接到300v正极,是启动电阻

网友C:
建议换个新的充电器,免得起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维修是维修硬件的基本功........

换了个150欧姆电阻上去   7脚VCC没摘烧了引脚的贴片电容8V,摘了以后   46V     断电后 300V电容电压快速下降至36V   停止掉电   请问这个啥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了个150欧姆电阻上去   7脚VCC没摘烧了引脚的贴片电容8V,摘了以后   46V     断电后 300V电容电压快速 ...

楼主仔细看一下8楼的回复:如下
下面是我的一些记录供参考
注意,不要带电用万用表测量384x系列的第6脚输出脚也不要测量场管的第一脚,不然场管有可能爆炸,切记。
场管20n60c,
场管3脚通过一个大电阻(棕黑银金是0.3欧)接地.又通过一个电阻(棕黑红金1k)接3842d的3脚.同时也通过一个电阻(3k)接地

场管1脚通过一个电阻(15或20欧)连接3842的6脚
场管1脚通过一个电阻(10k)连接3脚
3842d的1脚通过一个10k的电阻连接2脚
3042d的7脚通过一个玻璃二极管接地(正接7脚,负接地)如果7脚短路可能这个稳压管短路,7脚还连接一个15欧的电阻和一个整流二极管相连接变压器做供电输出
7脚还接了一个150k的大电阻直接到300v正极,是启动电阻

网友E:
最怕修开关电源了  电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个新的充电器,免得起火

已换新    型号不一样 没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怕修开关电源了  电死人

没有大佬点化,自己摸索被电属正常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看一下8楼的回复:如下
下面是我的一些记录供参考
注意,不要带电用万用表测量384x系列的第6脚 ...

    电源板没思路  两脚的管子都认不全...  做的像3脚场馆一样还螺丝拧在散热模块上那种         我猜要么管子坏了   要么芯片坏了   要么电阻没放对阻值 反正看不懂  遇到一样的再拿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从电源的原理开始学习

你能说出这个芯片工作原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没思路  两脚的管子都认不全...  做的像3脚场馆一样还螺丝拧在散热模块上那种         我猜要 ...

场管坏,一般384X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场管坏,一般384X也坏,........................

懒得订芯片

网友:
384X 应该比较好修吧  CRT 上用的多

网友:
3842好多电源都用做,主要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懒得订芯片
旧 电源和充电器上拆一个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