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兴ct620主板怎么解锁6

楼主(2019-11-16):
请问中兴ct620主板怎么解锁64位?现在只能装32位系统,cpu是D2550,

网友:
居然不支持64位?

网友:
居然不支持64位?没搞过

网友A:
2g还敢搞64位?师兄你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g还敢搞64位?师兄你认真的吗

内存是可以换,哥

网友:
刷bios可以,求bios文件

网友A:
问题是你还没换4g就直接装 '64位
就算装上也会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还没换4g就直接装 '64位
就算装上也会用不了

问题是换了4g 也不行,2g是装32位的才换上去的,我手上有4g内存

网友:
这个不就是一个银行定制的终端,居然不支持64为系统????怎么试出来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4g内存也装不了,

网友:
你备份呢?

网友:
原来的bios不支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