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刷机后无法激活

楼主(2019-11-16):
连不了无线,插卡无法激活,换卡也不行,这种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中层摔断线吧。

网友:
换一个wafi芯片试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NFC.激活的时候用力按住板层试试

网友:
中层虚了,重新贴合

网友:
是的中层大部分是NFC点虚了或掉点了,重新帖合吧!

网友A:
有可能是卡贴机,有IMEI就去查查

网友:
又是外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卡贴机,有IMEI就去查查

卡贴机先别装sim卡连电脑能激活的,他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连电脑也激活不了

网友:
nfc的中层虚焊了吧

网友:
nfc芯片中层不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