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69-1曲折维修

楼主(2019-11-16):
两个月前客户的进水机,修了几个故障后不跑码。后来只有换板了
但是后来换的板保修一个月。前几天又是刚好2个月,已过保一个月了。联系卖家,没回复我

好几百块的东西,也不能硬着跟客户说过保了,所以。。修修咯
待机0.05,待机芯片微烫,线性3V只有2.8,心想,只要不烧U这个就好办。
之前修过都是待机芯片51225,或是EC有问题。于是摘3脚滤波,换芯片,还是一样。
于是摘了EC.线性电压就正常了。上次有换的板。刚好有个EC.但是太懒,没把板卸下来,也没把卸拖一遍换成有铅的
所以吹太久。EC挂了。但是上去的EC虽然不触发,但是线性是3.3,所以确认是EC事。网上说可以用NPCE885GAODX代替
经试验。换上后电流0.1 0.2微短
看了图纸

EC下有挂BIOS是的,EC不带程序
所以。买了两个NPCE285PAODX,然后换了第一个。结果一样,线性电压2.8,摘了线性电压3.3
没道理呀,又换了一个。一样。摘了EC线性电压就正常
难道是EC是带程序的????
买了两个割板的EC.回来后满怀希望。
结果换上去还是一样。心死了一半。该不会是CPU也有问题吧
CMOS电池电压也正常。RTCRST也正常。于是又测待机芯片的VIN.19正常。线性5V只有2V,后面并没有任何料件。
割了5v线性的线路重新飞一下。结果也一样

后来把图纸连着的原件慢慢断开,EC周边的关机滤波进行排查,看到76脚的滤波有点异样,

摘了后,待机电流0.007,触发,哗啦啦上电,亮机
又把买回来的两个不带程序EC换了一下,第一个电流0.2 0.3跳动,怀疑是不是真的EC带程序,换上第二个的时候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  修好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  修好就可以收钱了

让维修人少走弯路,报效迅维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B:
看了一下图纸是EC供电脚的滤波电容,楼主修好了还是相当不错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图纸是EC供电脚的滤波电容,楼主修好了还是相当不错的!加分

是的但是非常不明显到没去想他,摘EC他就正常,上EC就异常

网友:
这也是维修人的心路历程

网友C:
这个不细心很有可能就就被判死了。。估计没钱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细心很有可能就就被判死了。。估计没钱收吧

是修不好的话不好交代。加换键盘差不多一千。两个月就挂。

网友:
说真的网上买主板风险是大啊,卖家都保修一个月,我们实体基本上不可能只保修一个月啊,主板便宜还好,这种带u的主板万一这次cpu也坏了,就麻烦了,所以一般都要求卖家保修三个月!!

网友:
,看到76脚的滤波有点异样????打示波器了么?

网友:
我一般都是单买的。没交换过。

网友D:
楼主好耐心。修到这样能收多少钱。同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耐心。修到这样能收多少钱。同行的吗?

基本维修120,这次才收100.换的板不能要太多钱,能修好下次还拿来给你修

网友:
这机器楼主修得不容易啊,不过还好修好了,也多少比较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耐心。修到这样能收多少钱。同行的吗?

那就是修同行的价格咯。和我这边广东也是一样的价格的。现在基本都是80到150元。收100元和120元的比较多点。

网友:
这个板子装上EC微短,电源片微热,拆掉EC正常,确实很误导人折腾EC。楼主耐心,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