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内存芯片RT8207M正常工作条件

楼主(2019-11-16):
求助大神们RT8207工作条件,小白一个,麻烦给分析一下各引脚电压多少才能正常工作,目前测量11,12,13脚为5V,8脚开启3.3V上电有一下就掉啦,7脚无电压,9脚外接电阻一头19V一头0.8V

网友:
看18脚的BOOT有没  有就修EN

网友:
后级没有短路就查供电开启这些啊,不行换IC.

网友:
供电,开启,反馈,自举,驱动,等这些啊

网友:
附:RT8207M工作时序

网友:
一个芯片想要工作,既离不开5点工作条件

网友:
研究下8脚为什么掉

网友:
高手太多

网友:
迅维出品,果然是精品!

网友:
根据工作时许查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