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SK S2330吊顶不正常

楼主(2019-11-16):
ASK S2330吊顶(倒)状态正常亮机后(倒数10秒完成后)就突然关机,此时电源指示灯闪亮,风扇正常转。正放在桌子上(按键面朝上)一切正常,但只要把投影机倒过来马上关机。哪里问题请大师们指点下(有点怀疑灯泡,无奈没备用代换)

网友:
先拆机清理一下再说

网友:
就吹了灰,正放一直正常

网友:
风扇打上油,就好了,实在不行换风扇

网友:
也不知道行不行,今天灯泡发来了上机一直没自动关机过。就交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