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漏电、定80

楼主(2019-11-16):
故障现象:接电源漏电14、触发后定电流80左右

测量到I2C0短路,挨个排除相连元件....

拆掉显示电源接电测试不漏电了,换个显示电源装上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实地学习秒杀的第一台机吧。看着很激动的样子

网友:
牛逼  ,墙壁挂那些 奖章 一看就是不简单的 高人

网友:
后面的锦旗是亮点……

网友:
顶顶更健康,顶顶更健康

网友:
随便一修就搞定,不得差劲。

网友:
学到了现在学学修手机了

网友:
进水机应该是

网友A:
怎么找到的i2c路线问题,怎么测的,没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找到的i2c路线问题,怎么测的,没思路啊!

定80左右,一般就看下是否能联机,看下刷机报错。电流能跑到50一般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所以直接测量的I2C,测量中发现短路。
想学建议来迅维实地学,对你手工和思路都会有不小的帮助,12月这期是大优惠

网友:
这个技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