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 24mp57hq 开机几秒满屏横线

楼主(2019-11-16):
lg ips屏24mp57hq 开机几秒钟满屏横线,几秒恢复正常后又满屏横线最后无信号保护后中间几道竖线慢慢消失,本人新手,感觉不是信号板的故障,量逻辑板5v、3.3v随着屏幕变成横线而电压下降,尤其5v会下降的3.5左右,vgh-28v正常,vgl -7.5v也随屏幕变化波动,听L1电感附近随屏幕变成横线滋滋响,正常的时候不响,
往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信号线,按住线试试,多半线虚

网友:
都试了,看样子就是逻辑板的故障

网友:
很典型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玩意应该是屏吧  那就没得玩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故障,负载有短路了,拆掉一个电阻就正常了

网友:
把后边的电容换掉试试,不行就扣壳放一边吧。

网友:
电容损坏外观没有明显变化,这种情况维修难度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