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不能格式化硬盘?

楼主(2019-11-16):
一台华硕Z370 I3 8100电脑,硬盘是影驰240G SSD固态硬盘,开机win7 logo卡死蓝屏。这机器正常应该安装win10系统,机主要求安装win7,进入PE删除所有分区点击保存,原分区就又回来了,这个情况是硬盘出问题了吗?
win7
win10

网友:
硬盘坏啦

网友:
硬盘换电脑测试 电脑换硬盘测试

网友:
不会有隐藏分区吧?

网友:
扇区对齐改下看看。

网友:
支持3楼观点

网友:
固态硬盘有坏块,换硬盘去吧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遇到过 好像不是硬盘问题 具体怎么解决的 忘记了 别打脸... ...

网友:
转换分区表类型为MBR格式 试过吗? 试过的话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9楼说的也是一个问题,不改变MBR会这样

网友:
硬盘在另一台电脑上面进入PE或者直接格式化试一下吧 怎么会格式化不掉

网友:
GPT转换MBR!先进BIOS调UEFI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标准的硬盘中奖。

网友(2019-12-26):
首先在BIOS里面讲UEFI选项改为le开头的选项,然后进PE再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换主板SATA线在主板上的接口换个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换硬盘吧!!!

网友:
硬盘在另一台电脑上面进入PE或者直接格式化试一下吧 怎么会格式化不掉
,不行就是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