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 仁宝代工 LA-G07CP 不开机

楼主(2019-11-16):
HP-15 仁宝代工 LA-G07CP
- i5 8250U
-独显

故障出现之前出现 笔记计算机盖屏关机,会开机显示字幕时cmos 失郊, 入到window 日期和时间是盖屏之前关机的时间.
之后就不能开机,祼板待机电流0.023 A,按开关开机LED亮 ,电流 下降到0.017 A.之后十秒就丢电.电流上升0.023 A
没有图纸,参考Y730,待机 有 3VL,5VL,EC-RSMRST- 0V
1. 按开有 3.3VALW, 5VALW, EC-RSMRST- 0V, 没有 1.0V 1.8V .CPU, GPU, USB  没有电压
2. 电流 下降到0.017 A,开机LED亮
3.  RTC 正常,有32.768Khz
4. BIOS  有3.3V, 其他没有任何信号(0.5V) ,刷BIOS 不行
5. 看没后级短路.
6 1.8V EN  给EC拉低.
7. 5V供压IC SY8828C PGOOD - 0V, 更换不成, 测PGOOD 开路,没有图纸,不知如何接回
8. 接上电池电流1.8A(充电中),按开机,电流下降到0.017A, 3和 5V有,CPU沒电,开机LED亮十秒,後不亮电流上升1.8A.
9. EC是KB9022
请老大们指点!

补充内容 (2019-11-19 13:01):
请问待机电流,按开後下降是什麼门题?是不一持机电路有问题如有开路?请指点!

网友:
换下小电池试了吗

网友:
试了,不成。谢谢!

网友:
请问待机电流,按开後下降是什麼门题?是不否持机电路有问题如有开路?
没有图纸 请指点!

网友:
3V ,5V待机IC 更换不成,是否EC有问题?指点!

网友:
求LA-G07CP图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