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每次开机提示有人可以解决吗?求助!

楼主(2019-11-16):
请问各位 电脑每次开机都出现这种提示可以关闭吗?可以自动跳过进入系统!

网友A:
报警风扇错误,cpu风扇坏了,或者没有插到cpu fan接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风扇错误,cpu风扇坏了,或者没有插到cpu fan接口上

CPU风扇正常 转速也是正常的 就是开机提示报错!求助!

网友:
进bios
把风扇检测关掉

网友:
把检测CPU风扇关掉

网友:
检测到CPU风扇故障,检修下不然会烧坏CPU.

网友:
Cpu风扇没插对位置,要插Cpu_Fan这个

网友B:
二楼正解
CPU FAN ERROR!  cpu风扇错误!
解决方法:更换风扇,插对CPU 风扇接口。

网友C:
这个多没有看到?风扇异常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
CPU FAN ERROR!  cpu风扇错误!
解决方法:更换风扇,插对CPU 风扇接口。

但是风扇转速是正常的 进入BIOS查看转速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没有看到?风扇异常了呗!

问题是要人家要认识这个几个字啊。

网友:
不懂就度娘这几个英文,1,是风扇   2,是设置   3,是检测线路了

网友:
可以进BIOS 忽略CPU风扇 或者关闭F1报错

网友:
CPU FAN ERROR!  cpu风扇错误!
更换风扇,和查下CPU 风扇接口

网友:
有的可以进BIOS关了

网友:
找到CPU FAN然后调成忽略就行

网友:
原来还有那么小白的小白那么明显提示风扇出错

网友:
在 Boot项中,将 Wait for F1 if Error 设置为 Disabled

网友:
报警风扇错误,cpu风扇坏了,或者没有插到cpu fan接口上,BIOS中关闭也可......

网友D:
我就比较好奇弄好了没

网友:
一般是线插错位置了!

网友:
要插到CPU-FAN接口上!

网友:
在BIOS里面直接把他关掉不行吗

网友:
这是CPU包装盒里面的假风扇导致的,一般国盒和原盒的假风扇容易出现这类错误,国行的CPU不会。为了机器安全,还是换个CPU风扇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呀,我也好奇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风扇接到了机箱风扇的接口上了

网友:
CPU 风扇错误啊,你是不是接到了SYS_FAN上面

网友:
插错CPU风扇接口接口了

网友:
给你的cpu风扇取下来洗个润滑油澡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
CPU FAN ERROR!  cpu风扇错误!
解决方法:更换风扇,插对CPU 风扇接口。

CPU风扇插主板的接口位置是哪一处?

网友B:
CPU风扇插到主板上的接口是图中哪一处位置?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是要插在右侧那个CPU-FAN接口上的,不然检测不到CPU风扇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风扇插到主板上的接口是图中哪一处位置?

要插到CPU-FAN接口上!

网友:
换CPU风扇。

网友:
CPU风扇出错啊。你是不是修电脑同行的啊。CPU的风扇要插在上面标CPU FAN的。

网友:
是插在CPU-FAN接口上 每次开机都要报错CPU风扇故障 但是CPU转速都是正常 装备换个CPU风扇试下!

网友:
这么小白。

网友:
一般提示只要翻译一下就能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比较好奇弄好了没

同感好奇

网友:
风扇不带温控检查

网友:
CPU风扇拆在机箱风扇接口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