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蓝牙正常,WIFI启动不了

楼主(2019-11-16):
小米5蓝牙正常,WIFI启动不了,最开始以为是U500(WIFI蓝牙IC)不正常,结果换了问题依旧

发现WALIN_EN  TP1508 无电压,输出显示是U601供电

难道是U601的问题,感觉也不像,明天整个U601回来再说,有高手指点下一二,
换了U601后会再跟帖的

网友:
这种情况。。

网友:
TP1508是WIFI打开后才会有电压的,打不开当然没有电压,查各组的信号都是正常的,感觉很无语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其它参数都正常TP1508是WIFI打开后才会返回值,才会有电压,发现其它信号都是正常的,不知道如何修呀!无语!高高指点下一二

网友:
TP1508其实是正常的,因为没能打开WIFI自然不会有电压,其实组信号都正常,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照这个方法操作了好像也是不行,发现这个IC是主供电,这个坏了WIFI和蓝牙都是不行的

看来又搞错了又得把IC焊回去,重新植下锡球。麻烦 又要重新焊回去,主供电正常了说明是里面的问题?

焊好了,但是问题依旧,,头痛不知道怎么整了,后面有时间再一个个的件去拆,有高手麻烦指点下一二

还是蓝牙正常WIFI不行,收工明天再搞

网友:
已经焊好了

网友:
点位信号测量都是正常的,最后一项是WIFI打开后才有返回的电压,都正常为何不工作呢?

发现TP504无电压,正常的应该是有电压的,就这样吧,后面接着修,修到主板报费就算了

网友:
现在啥情况了啊楼主

网友:
搞不定呀,查不出问题所以,头痛

网友:
可能时钟晶振换了。

网友:
你说的是Y501吗,已经换过一个了但是也不行

网友(2019-12-16):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重写一下wifi地址,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