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Plus无服务,修到无语,没思路?

楼主(2019-11-17):
很严重的7plus,无服务,98脚四个地的通病连接到外面电容地了,LDO3、S5、LDO9阻值正常,PCIE测了阻值正常,S1阻值正常无电压,S2—S5电压阻值正常,SPMI总线阻值也正常,LDO有几个无电压,从ID板换了基带电源,故障依旧,修到没思路了,大佬们,是不是还是基带电源挂逼了,另外淘宝上7plus的基带电源可以买吗,有靠谱的店么?
之前搞过CPU

网友A:
你测到S1无电压     先测0.9vAMUX   有没有0.9V  没有就拆了基带电源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到S1无电压     先测0.9vAMUX   有没有0.9V  没有就拆了基带电源再测

拆了,焊盘下面阻值正常

网友:
大小射频换了就好了

网友:
基带电源 大小射频。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A:
你测到S1无电压     先测0.9vAMUX   有没有0.9V  没有就拆了基带电源再测

S1供电不是插卡后才有供电嘛?  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