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9-11-17):
待机电流0.022 开机指示灯亮电流0.025 大家帮我看看 哪里问题 3.3 5V 都有了

网友A:
这个地方直接连可以吗

网友:
看看SLP 有没有发出来

网友:
这个用哪个图纸

网友:
那现在PQ8802 234脚没有输出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

那现在PQ8802 234脚没有输出19V

网友:
这个难道是传说中的民间高手吗?

网友A:
不过隔离 应该 4脚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隔离 应该 4脚低电平

应该是高电平开启  电池芯片13脚无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直接连可以吗

这个地方之前有焊锡 是个节点可以直连  若不是很懂 建议找专业的看下

网友:
一代神机,不好修

网友:
仔细修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进水面积大 泡水 现在开机不能 不能过隔离 19v出不来

网友:
只连 19v 可以开机指示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