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常听到刷BIOS和EC,我

楼主(2019-11-17):
笔记本常听到刷BIOS和EC,我知道刷BIOS就是在线刷和拆BIOS芯片在编程器刷,请问刷EC在线刷以外,怎么用编程器刷,EC芯片那么多引脚,除了座子是不是那么多引脚只有几个是用于刷写的引脚,至于这几个引脚飞线就行吗?还有带程序和不带程序的是啥?不带程序的EC是指这个EC芯片没有ROM,是类似BIOS芯片单独的芯片刷写还是指啥?谢谢

网友A:
一般没人刷ec,ec有带程序的跟没带程序的。大多数没带程序。在主板上刷blos要买专用工具。一般人也不不这么干。高手除外。普通维修人员就拆下来刷下,或者官网下载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人刷ec,ec有带程序的跟没带程序的。大多数没带程序。在主板上刷blos要买专用工具。一般人也不不这么 ...

刚看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1097-1-1.html#pid16820738的帖子,帮助很大,在此感谢“维修能手”大师,正与我所说,EC那么多引脚,只有部分几脚用于刷写,在键盘上飞线与直接在EC上飞线和拆下来焊在转接板上都是一样的,不知道引脚定义如果在线刷的话可在编程器上选好芯片型号后找板号即可,没有的可以在编程器选好EC型号后看到EC的引脚定义,用万用表把EC引脚与键盘引脚线路对应并输入在编程器里即可添加,至于EC文件就如同BIOS一样在官网下载即可,再次感谢维修能手”大师让我明白了这个东西。

现在就有点不太明白的是 上述说的都是针对带程序的EC,是直接把EC文件写入到EC芯片里的。那么不带程序的EC芯片,请问EC文件写入到哪?又如何刷写?

网友B:
只要是EC芯片坏了(IT8XXX,KB9XXX,NPCE288.NPCE388),换新的一般都会刷程序的,刷程序也非常简单,买了RT809编程器的都会啊。可以做线写,也可以拆下来写。 要用功夫需利器,如果你是编程器的土豪金的,那你就不要想这样的事了,因为那是一个玩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EC芯片坏了(IT8XXX,KB9XXX,NPCE288.NPCE388),换新的一般都会刷程序的,刷程序也非常简单,买了RT8 ...

明白,我现在不太明白的是 不带程序的EC芯片,EC文件写入到哪?怎么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我现在不太明白的是 不带程序的EC芯片,EC文件写入到哪?怎么刷写?

当然是写到EC芯片里面去了,至于怎么刷写,你买了那个编程器就知道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