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 板号x750dp rev:2.0 待机电流持续一会后保护,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17):
华硕K550D 板号x750dp rev:2.0 待机电流持续一会后保护,装CPU,内存,按开机键可以正常亮机,但是10秒左右就会掉电,电流掉到0.004,不能再次触发,拔掉电源在插又能开机,情况和前面一样,不装CPU,内存,电流上到0.4左右掉电,电流掉到0.004,待机情况下,电流0.035,很快也会掉到0.004,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待机3v和5v掉电时的波,掉电时,电池充电灯会闪一下

网友A:
查一下温度检测的对地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温度检测的对地阻值!

二极体值 0.434,待机的时候也会保护,和温度检测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 上次遇到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

还在修,没想明白呢

网友D:
5v掉电速度比3v快点,是不是滤波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 上次遇到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E:
楼主这个每次基本都是准时掉电吗?华硕的先刷个BIOS看看吧,不行温控也拆掉看看

网友E:
你把主板的小电池装上,不要让主板自动触发。完了掉电后不能触发的时候就当不触发的条件查一下看是否有什么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每次基本都是准时掉电吗?华硕的先刷个BIOS看看吧,不行温控也拆掉看看

装不装电池都一样,BIOS刷了2个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每次基本都是准时掉电吗?华硕的先刷个BIOS看看吧,不行温控也拆掉看看

时间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主板的小电池装上,不要让主板自动触发。完了掉电后不能触发的时候就当不触发的条件查一下看是否有什么 ...

装上不自动触发待机,过一会也是会掉到保护电流,按开机键没反应,条件没怎么查,等下我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掉电速度比3v快点,是不是滤波电容有问题啊

等下拆了换个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装不装电池都一样,BIOS刷了2个没什么用

好的,期待楼主顺利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的,期待楼主顺利秒杀

有没有其他的情况,比如E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 上次遇到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

你都检查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其他的情况,比如EC坏。

这种AMD的华硕修的还真不多。要不把桥整一整,掉电本来也不好修

网友F:
坐等楼主干南桥…………

网友:
留眼观结果了

网友:
屏蔽下内存试下

网友:
没有板载内存,换内存试过

网友G:
图文并茂修机得当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文并茂修机得当 不错

多谢夸奖,修不好机器,没饭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板吧
。。。。。。。。。。。。。。。。。。。。。。。。。。。。。。。。。。。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体值 0.434,待机的时候也会保护,和温度检测有关吗

重要的芯片都会有温检,一般待机芯片的引脚会有异常。有同型号待机芯片也可以直接换掉待机芯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坐等楼主干南桥…………

重置了,开机亮了,关机后再开又不行了,估计要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