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是哪个代工的,质量这么差?

楼主(2019-11-17):
板号 PALWONN  88 M3 .这烧的也太厉害了,简直没法修了都。这是什么代工厂?是大众吗?

把键盘都烧了

网友:
是不是精英

网友:
还宝马呢?板子报废

网友:
国产的   通病烧这个地方   这个板子用在好多牌子的电脑

网友:
板材品质不过关啊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主板。我都接到好多了。没用

网友A:
这个玩意有点像是精英或者顶星代工,质量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很差以前经常修到过

网友:
坏了 才有生意啊。。 哈哈  ,不坏哪来的维修

网友B:
这像是清华同方代工的吧

网友:
深圳志和科技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显卡MOS管短路的 修好了  没用两天保护隔离电路烧了 这次主板直接烧穿 宣布死亡。

网友:
我听别人说是清华同方代工的,没图纸 质量还不行,配件还不便宜

网友:
同方大法好!质量太----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像是清华同方代工的吧

清华同方没有工厂吧?

网友(点评):
浩鑫笔记本团队投靠了清华同方,而浩鑫笔记本团队很多都是以前志合的员工

网友C:
我也走一台  充电芯片位置板层挂了  报废了板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这板通病显卡供电短路,保护隔离未保护烧穿板层

网友:
修过两三次吧,都是小问题,接口问题的有,屏幕坏的有。见的少

网友:
机械革命,也就是蒙蒙外行的,不想还有不少人买这个机器

网友:
管子拿掉,用刀刮刮,直连就行,试过没问题

网友:
学习是我的动力!!!!!!!!!!!!!!!!!

网友:
清华同方。。。。垃圾玩意儿

网友:
遇到过几个这种板子,修都不用修,直接报废。它烧的还是好几个地方喔,都是严重烧毁,没的救

网友:
这种主板很垃圾的,动不动就烧糊,遇到过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有点像是精英或者顶星代工,质量不行

精英 顶星以前的板子没有这么差,不像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走一台  充电芯片位置板层挂了  报废了板

可以修好,只能不能用电池

网友:
这玩意不是同方的高端货麻!!!跟同方一样垃圾

网友:
遇到几台了,只是没有你这个那么严重。。。

网友:
清华同方代工的吧

网友:
国产的   通病烧这个地方

网友:
  客户  愿意出钱的 话     可以 搞

网友:
Palwonn昱鑫科技

网友:
烧成这样怕板层也烧坏了

网友:
公共点大短vin

网友:
估计是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像是清华同方代工的吧

蓝天代工,机械革命是清华同方的子品牌

网友:
这种如果要修的话  我可以帮你试试,还是修了几个的了,这个还好吧看着

网友:
貌似显卡双mos管短路烧糊公共点  大部分显卡确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