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120G检测出两个问题

楼主(2019-11-17):
台电固态硬盘出现两个警告 进入PE用硬盘检测工具也检测不出问题 硬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台电 国瑞驰 的固态都是垃圾,碰到好多坏的了

网友:
可以使用 但是进入PE用硬盘检测工具也检测不出有坏道!

网友:
用错误扫描看能不能有修复或优化

网友:
这种情况能用就不管他了

网友B:
固态只服三星  什么士必得 影驰  看不上

网友:
重新开卡吧

网友C:
闪存有不良了,开始出坏块了,用还能用的,重要数据记得备份好。

网友:
看看会不会想机械硬盘会扩大哦

网友:
随遇而安,不存重要东西,将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电 国瑞驰 的固态都是垃圾,碰到好多坏的了

国瑞驰不清楚,台电反正垃圾得很!坏一堆

网友:
不放重要资料就行了

网友:
重要数据记得备份好

网友D:
台电把我生意都坑没有了 我从长沙上家一年时间拿了300多个吧,现在陆续陆续坏了40多个了还在坏当中,一问上家就是说那批出了问题现在的好了,又不给我做赔偿的答复,反正是给坑惨了。再也不拿台电的产品了。好多客户有重要的资料都没有拿出来。气炸了。不过大部份是玩LOL的 。害我不知道重做多少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电把我生意都坑没有了 我从长沙上家一年时间拿了300多个吧,现在陆续陆续坏了40多个了还在坏当中,一问上家就是说那批出了问题现在的好了,又不给我做赔偿的答复,反正是给坑惨了。再也不拿台电的产品了。好多客户有重要的资料都没有拿出来。气炸了。不过大部份是玩LOL的 。害我不知道重做多少系统。

一样,我第一批货就200个,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开始出问题,果断全停了。噩梦终于差不多结束了。垃圾

网友E:
拆开看下主控,2246或者2258直接下开卡工具就能修复

网友:
从来不敢碰这些台电的固态,用的闪存太垃圾,应该是出现坏块了,之前我的七彩虹也是没用多少个小时也出现了9个坏块,只有开卡能去掉这些,拆开看看用的是什么主控,找找开卡软件,很简单的

网友:
一般固态硬盘遇到这个数据的问题可能颗粒都有点问题 存满试试

网友:
台电的u盘都要看人品,反正固态见一个坏一个,还有那个金泰克,大白鲨

网友:
这是颗粒挂了的缘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下主控,2246或者2258直接下开卡工具就能修复

2246分版本的,还有有的主控坏了,换主控开卡也用不了多久,应为主控坏了 ,板子上面的颗粒也差不多要坏了

网友:
台电的固态真心的不好,故障太高

网友:
硬盘有故障还可以理解,我曾经有一片主板,只要经过这片主板的大文件,必坏,其它的干啥都正常,一点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存有不良了,开始出坏块了,用还能用的,重要数据记得备份好。

搞数据的就是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只服三星  什么士必得 影驰  看不上

金仕顿 英特尔  WD这几个还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