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50B不通电维修一列 英业达特色保护隔离

楼主(2019-11-17):
机型:惠普6550B  英业达代工     一代集显老机器   板号忘记拍了
故障:不过保护隔离
先来图片(来自淘宝   修的时候忘记拍照)

刚开始插上电的时候有0.008电流感觉待机正常一样,但是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既然不通电那先查EC工作条件,EC供电  复位  时钟都正常,在看看3 V  5 V 那边,也没有出来 难怪会不触发,19V供电,LDO开启这些都正常,怎么会没有电压呢,难道保护了,示波器没有任何动作,看来不是保护了,,
再看看,我檫,连公共点19V都没有保护隔离没过,  Q533  G极19V,此MOS管为P勾到当然不会导通

Q533  G极受控Q34双MOS管,如果想要Q533导通的话,Q34  2PIN  5PIN  两个控制极必须为高电平;实测Q34 2脚VCC1_POR#_3为高,5脚’ADP_EN为低,继续追查ADP_EN来源,ADP_EN又受控EC,此时有点蒙了怎么会受控EC呢

暂时先看看充电芯片BQ24740这边吧,实测BQ24740第五脚ACDET为0V正常应该是2.7左右,感觉不正常,追查ACDET来自Q19极两个电阻分压得来,下图中的

ACDET为高的话PQ19  PNP三极管G极要为低电平,受控CHGCTRL_3,而CHGCTRL_3又是来自EC

暂时不能确定,ACDET跟ADP_EN有没有关系,我先人为产生ACDET看看会怎么样,短接Q19  ACDET产生了2.7V,EC依旧没有输出ADP_EN高电平,看来两者是没有关系的,那么EC什么时候才会产生ADP_EN呢,我想应该是当EC工作条件正常后收到某一个信号才会发出ADP_EN,那就往EC这边一个一个脚看看跟哪个信号又关系,看到EC  41脚     AC_ADP_PRES信号时没有电压,现在也不能确定正常的时候是高还是低,追查其来源,来自U6   LM393第一脚

经过分压计算AC_ADP_PRES正常为高电平,实测为低可定不正常了,输出了低电平肯定是U6  3脚小于2脚了或者U6本身顺坏,实测3脚为1.8V,  2脚为2V不输出低电平就怪了,经过分压计算正常是2.2几V,不管其他那么多了,赶紧找两个电阻换上去,换好了直接按开关可以触发了,保护隔离也正常了。

总结:这台机器的流程是插上电,先让EC工作正常,然后EC收到 AC_ADP_PRES高电平后,发出ADP_EN控制Q34产生保护隔离,过不过保护隔离跟充电芯片没有关系,芯片只是控制充电

再说说CHGCTRL_3这个信号
CHGCTRL_3,控制Q18产生的   ACDET,是接上电池才有的,也就是说接上电池后EC才发出  CHGCTRL_3,不要去纠结
图纸也上传在这里给大拿去研究

网友:
厉害,要是我找不到方向

网友A:
请问这是节点分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节点分压吗?

不是,R97没有装,写着OPEN

网友:
感觉英业达代工的比其他都复杂,没那么好修

网友:
看头像很面熟,楼主是不是在淘宝卖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节点分压吗?

我也有一台也是那病症,换了个ec也不好,谢谢提醒

网友:
请问这个ec带程序吗?谢谢

网友B:
在英业达中ADP_PRES此信号到EC和南桥,是个很重要的信号,此信号正常才会有KBC_PWR_ON开启信号的发出,也才会有+3VS5和+5VS5

网友:
ADP_PRES此信号到EC和南桥,是个很重要的信号

网友:
英业达的好像是复杂一些

网友:
很少见到英业达代工的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英业达中ADP_PRES此信号到EC和南桥,是个很重要的信号,此信号正常才会有KBC_PWR_ON开启信号的发出,也才 ...

大师啊

网友(2021-02-06):
这个ec有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