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CPU主板短路,取下CPU对地有阻值。是不是CPU坏了

楼主(2019-11-17):
谢了!

网友:
试过装错代数CPU短的,CPU座坏的,MOS管坏的,不一定CPU,最好方法CPU装其他主板测试。

网友A:
插上CPU就短路,是用万用表亮的吗?那对地电阻的多少呢?

网友:
上cpu本来就是阻值低,只能是代换法试机确定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CPU就短路,是用万用表亮的吗?那对地电阻的多少呢?

对地阻值30/50

网友:
上u.对地阻值本来就是属于短路状态,对地阻值没有多少欧,只有0.xxx

网友:
这个就不能说短路了,完全正常了。

网友:
测量CPU供电电路无异常就先换个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