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l-a690 不能触发

楼主(2019-11-17):
联想主板l-a690 不能触发,后放电清CMOS ,再换电池还是不行,后清洗CMOS跳线可以亮机

网友:
这个主板就没有修过真正坏的,除电池以外。

网友:
这板子经常电池没电了或电压低就不亮机

网友:
这个板子太多电池没电不触发的了,但也有控制芯片旁场效应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