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60V屏接口芯片

楼主(2019-11-17):
       华硕G60V屏接口供电5脚芯片烧焦,已经无法辨认,也找不到图纸。有此资料的仁兄,还望发一个芯片型号。目前问题是屏接口无供电屏不亮,外接正常。找了一块其它型号主板,按屏接口电路更换了一颗,仍然不亮。实测此芯片5脚没有任何电压。没有图纸查不到此芯片输入电压点。很是头痛啊。以下是其它主板电路图样本。

网友:
1脚和4脚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只是屏幕的3.3v供电而已

网友:
遇到过 直接 第一根和最后一根 连一下一般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