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st1000dm003 解锁后不就绪

楼主(2019-11-17):
st1000dm003 解锁后不就绪短接也不能就绪看报错是固件区损坏严重用mrt才能解决pc3000无法操作
解锁

网友:
虚拟启动,就绪后备份1 b 28 35,清g smrt表,重建姨妈表。。。de分头,出数据,收钱

网友(2019-12-29):
Udma肯定可以,只是mrt 做得操作简单。

网友:
不会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