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2.0 不过内存,一直报警

楼主(2019-11-17):
ga-b75m-d3v VER2.0 首先这板是偶尔能亮机的,但用用会突然间黑屏,会自动断电,这样,这是原故障, 后首先刷BIOS还是一样,后偶尔不出CPU供电,出CPU供电后,不上内存报警,后接个小喇叭上去,结果发现不管你上不上内存都会报警,那就是不过内存喽,更换CPU,内存都一样情况,偶尔会能正常显示多点几次又是这样,测试内存供电,SPD供236 198 238等脚位是3.3V,其中不出CPU供电时候,开启是有的,换过CPU管理芯片后也是那样,不过大部分CPU供电都出来的,排除过IO 3.3V  5V  12V电压检测脚都是正常的,实在没有招了,不知道是那里问题,难道是桥,压过CPU座一样情况。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小8脚芯片,先拿掉看看

网友B:
时钟 供电 都正常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cpu换一下 前天我就遇到cpu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小8脚芯片,先拿掉看看

没有,如果 有的话,早就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 供电 都正常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cpu换一下 前天我就遇到cpu不过内存

断线不知道,偶尔能亮机的,CPU,早就换过了

网友:
先把桥加下温度试试看?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网友:
之前碰到过一块技嘉X99 也是经常不过内存。是经常,偶尔也能亮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无从下手

网友:
SMBDATA   SMBCLK  2组是否有波型   注意一下,有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
一般这情况不是不过内存。因CPU有内存控制器,1.看桥的1.8V电压是否过高。2.CPU的温控三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内存供电有部分断线(隐性断线,这款板容易断线),或虚焊,加焊一下内存供电脚或飞线试一下,可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