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2款苹果A1466维修

楼主(2019-11-17):
客户拿来一台A1466,说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让客户留机检测。客户走后,接可调电源看电流在0,008-0.02之间不停跳变 。拆出主板,裸板测试还是一样。板号820-3209-A,找到图纸点位图,测量待机PP3V3_S5_REG,一样在3.3V和0.5V之间跳变。待机电压好PM_RSMRST_L也一直跳变 继续追查到公共点,也一样在3.5V-9V之间跳变 。充电芯片是ISL2659,查芯片工作条件,2脚DCIN 14V很稳定 芯片得到DCIN后,会从19脚VDD输出5V供电给20脚VDDP,经测试5V也很稳定 。测芯片13脚复位SMB_RST_N 3V正常,3脚ACIN 3V正常 。14脚ACOK 3.3V正常 。芯片补偿脚5脚ICOMP和7脚VCOMP异常也会导致输出电压异常,仔细检查两脚相连线路,没有发现断线或者掉件的情况,只有换芯片试试了。找到料板更换芯片后稳定输出公共点,并且3V待机和RPM_RSMRST_L都回复正常3.3V 。电流也稳定在0.02左右。怀着激动的心情短接开关,尼玛,电流一点动静都没有。看来还有问题,示波器测量12M晶振起振,32K也正常,再测量EC发给桥的PM_PWRBTN_L,有高低高跳变 。查桥待机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INTVRMEN….。查到PCH_SRTCRST_L时发现异常,只有0.1V 。看电路图此信号由R1802上拉 。测量R1802一端有3.3V,一端只有0.1V。更换R1802后此信号正常。再次接电源顺利触发。简单装好后,测试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大神

网友A:
测量R1802一端有3.3V,一端只有0.1V
PCH_SRTCRST_L 桥的RTC模块复位信号,板载CPU机型这个复位信号电压偏低修到过不少。
一端只有0.1V,这种情况(进液除外)一般不应该是电阻损坏,应是C1802有问题漏电导致复位信号偏低,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个人维修经验之谈,不喜勿喷。

网友:
来点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R1802一端有3.3V,一端只有0.1V
PCH_SRTCRST_L 桥的RTC模块复位信号,板载CPU机型这个复位信号电压 ...

谢谢评论,这个板子表面灰尘很多。是否与这个有关系也不清楚,也可能是沿海气候问题,加上客户不清灰,最近遇到不少电阻影响的。看了你的意见下次注意看一下滤波电容一并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R1802一端有3.3V,一端只有0.1V
PCH_SRTCRST_L 桥的RTC模块复位信号,板载CPU机型这个复位信号电压 ...

这台客户已取走,看会不会返修吧

网友:
启动盘咋做的?

网友:
某宝有卖

网友:
比我的启动U盘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R1802一端有3.3V,一端只有0.1V
PCH_SRTCRST_L 桥的RTC模块复位信号,板载CPU机型这个复位信号电压 ...

都有可能。一般电容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R1802一端有3.3V,一端只有0.1V
PCH_SRTCRST_L 桥的RTC模块复位信号,板载CPU机型这个复位信号电压偏低修到过不少。
一端只有0.1V,这种情况(进液除外)一般不应该是电阻损坏,应是C1802有问题漏电导致复位信号偏低,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个人维修经验之谈,不喜勿喷。

一般都是0.1v这一边有漏电!

网友:
rtc电路的问题嘛

网友B:
楼主想知道你的表笔线怎么缠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知道你的表笔线怎么缠绕的

同事缠的,这玩意我也蒙圈

网友:
鑫制造上面的

网友:
这示波器 是万用表 一看就是大神级别

网友:
都有可能。一般电容面大

网友:
一般电容面大

网友(2020-01-24):
这表笔线,绕得真的是有技术啊

网友(2020-03-09):
苹果的感觉好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