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virtu mvp检测卡跑D6如何维修

楼主(2019-11-17):
华擎virtu mvp检测卡跑D6如何维修,1.5V正常,清洗处理了内存插槽无果,电池放电无果,更换电源无果,会不会是桥虚焊啊?有大师碰到过相同的问题,请不啬赐教!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内存都更换过,怀疑是桥虚焊了!

网友:
先听声音是不是报内存不过,内存单量1.5v没有用,还有个0.75v,还有3个3.3v,建议先刷bios看看,可能有惊喜

网友:
我怀疑桥虚焊了,但我没有做BGA的机器,热风枪加热很难解决的。我再想想办法。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