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60-2GD5 显卡多处供电维修记

楼主(2019-11-17):
前几天本论坛一个老铁给我发过一片显卡 老实说这个牌子的显卡我第一次维修,他好像说是铭瑄的可是我压根就看不到铭瑄的标签,不管他什么牌子了直接发图看看:

刚开始拿到显卡我测试了几组供电的阻值基本上没有问题:
1.VDDC_5V =504Ω

2.NVVDD=11Ω

3.FBVDD=41Ω

4.PEX_DDV=73Ω

几组都正常,其实一开始我担心GPU挂了,因为这个显卡老铁说之前到别处修过后用了一段时间又出问题了,后来一直拖很久都没有给他修他说等不了就没有修了,我也不知道他不给他修的,我以为是很严重的问题,最后维修的原封不动的又退回,自己发现PEX_12V 供电的一个保险电阻烧糊了,然后我重新换一个电阻
试试,因为供电没有短路故障,只能上机测试几组电压,发现几组:1.VDDC_5V 测试的是5V正常,2.NVVDD=0.45V电压偏低这个不正常,在负载没有短路漏电的
情况下一般电源芯片本身损坏的可能性大,因为到这里电压都不正常了下面的两组供电肯定也不会正常了。然后我测试芯片外围的零件发现NVVDD供电芯片MOS管G极的阻值异常只有十几Ω,又两个都有问题,然后直接换MOS管,阻值一组是正常的了,另外一组还是偏低虽然不是十几Ω但是几百Ω也是不正常的,经过测试
发现MOS管驱动芯片有漏电然后也换了后阻值正常了,然后测试FVBDD供电芯片的时候发现阻值也不正常,发现是芯片本身出问题然后一起换了,上机测试故障依旧,看样子NVVDD供电芯片坏了,直接换芯片后测试几组电压都正常了:
1.VDDC_5V

2.NVVDD

3.FBVDD

4.PEX_DDV

电压都正常了。

以下是这个显卡坏的元器件:

把显卡上好,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图片也好清晰

网友A:
楼主你好,你修显卡用的是什么工具?就是插红色线的那个东西。

网友B:
楼主你好,能否请教下你,我修的一个GTS450卡,5V,FBVDD,PEX阻值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NVVDD,测试核心供电芯片是NCP5395T,24脚有5V,40脚12V,EN脚前端供电有3.3V,经过一个电阻到EN脚就是0了,更换了5395T故障依旧,测核心供电阻值只有2欧,但是看你之前发的文章貌似2欧也是正常的,是不是GPU坏了呢?求指导下思路,万分感谢!!这个显卡挺旧了,焊锡点都氧化了,核心供电的8脚场效应管温度打450都焊不动,有什么技巧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能否请教下你,我修的一个GTS450卡,5V,FBVDD,PEX阻值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NVVDD,测试核心供电 ...

8脚场效应管温度打450都焊不动,那么高都不行那再电烙铁一起,能不能动呢?核心供电都没有其他供电有也是不能工作的,这个问题还是在核心供电肯定外围零件有问题,几组供电的MOS管 全部都要测试,如果是MOS管的问题,您换芯片也没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脚场效应管温度打450都焊不动,那么高都不行那再电烙铁一起,能不能动呢?核心供电都没有其他供电有也是 ...

风枪加电烙铁吗?感觉操作好高深啊,MOS管在没插6PIN插头之前应该是只有2个起作用的对吗?因为我测试另外4个的供电是由6PIN插头提供的。那就是必须要拆下这2个由PCI 12V供电的MOS来测试对吗?MOS在电路板测试除了DS阻值2欧,其他貌似都挺正常,因为才学会用热风枪,打到450度焊一会焊不动,就不敢焊了怕久了把旁边的小东西烧坏。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枪加电烙铁吗?感觉操作好高深啊,MOS管在没插6PIN插头之前应该是只有2个起作用的对吗?因为我测试另外4个的供电是由6PIN插头提供的。那就是必须要拆下这2个由PCI 12V供电的MOS来测试对吗?MOS在电路板测试除了DS阻值2欧,其他貌似都挺正常,因为才学会用热风枪,打到450度焊一会焊不动,就不敢焊了怕久了把旁边的小东西烧坏。谢谢您的指导

这种情况一般可能是Mos管因为本身损坏了,因为在大电流的情况下,Mos和印刷电路板的铜箔自己焊接住了,这样子450度肯定是不会动的,估计管子坏了,如果不是管子本身坏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旁边肯定有体积稍微大一点的电感线圈,你焊接的时候把热量吸走了,所以您的可以用电烙铁把电感拆了试试吧!

网友:
楼主有空教教我修一块技嘉GTX250的显卡,3V电压低,电压是波浪形的,然后显存电压也没有。核心电压也不出,5V也偏低,没有图纸不会跑线路。

网友D:
显卡的大电感也不好焊下来,估计要在显卡下面加恒温台再焊才容易点。修显卡还是工具硬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修显卡用的是什么工具?就是插红色线的那个东西。

估计楼主用的是转接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修显卡用的是什么工具?就是插红色线的那个东西。

pcie延长线,矿机上常用那玩意儿

网友:
对楼主的维修手艺,犹如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拾,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楼主  是有图纸修的吗?

网友:
万用表量的挺精准的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可能是Mos管因为本身损坏了,因为在大电流的情况下,Mos和印刷电路板的铜箔自己焊接住了,这 ...

MOS管旁边就是核心供电的电感,我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可能是Mos管因为本身损坏了,因为在大电流的情况下,Mos和印刷电路板的铜箔自己焊接住了,这 ...

楼主,MOS管盖子掀掉了,下面的金属面跟电路就是焊在一起了,这个还有救吗?温度打多高都撬不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MOS管盖子掀掉了,下面的金属面跟电路就是焊在一起了,这个还有救吗?温度打多高都撬不动啊

OK,已经搞下来了,胆子不够大,直接盖子撬了,然后加焊锡膏在粘在一起的金属贴片上420度吹一会松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加电烙铁吗?感觉操作好高深啊,MOS管在没插6PIN插头之前应该是只有2个起作用的对吗?因为我测试另 ...

你肯定是用858之类旋转风风枪了,那些不够力度,要找一些如850直风,估计300多一点就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的大电感也不好焊下来,估计要在显卡下面加恒温台再焊才容易点。修显卡还是工具硬才行。

用有铅焊锡去补焊那个电感的脚,多焊一点,然后开温度380度以上(高频烙铁),边加热边用吸锡器吸,如果一次不行,在重新加有铅焊锡,再重复动作,是可以拿下来的,以前不懂,直接加热电感引脚,或加锡(无铅)怎么都弄不下来,关键是必须有铅焊锡丝(183度,百分之63吧)和高温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