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贴片电容电阻掉了怎么能知道是多大的

楼主(2019-11-17):
右边小绿框掉了个电容,后来看每个显存芯片后面都是五个稍大的电容,编号都是C xxx0,C xxx1,C xxx2,C xxx3,C xxx4,这个应该通过测别的组的可以测出来,但是后来又发现左边有掉两个电阻,有一个没掉下来,但另一个掉下来的没法和别的组比较了,编号不规律了。

还有一张显卡后面掉了四个电容,还有一个LB506的是什么啊。

网友:
显卡现在 很多2手卡都便宜了 没维修的价值

网友:
没有图纸难点,  要不就找片一样卡的对了!

网友:
找差不多大的补上去,我试过不补也可以用  但是显存那里不行,如果不补会花屏

网友:
1找图纸
2找相同板子对照
3简单分析电路
只有这几种法子了

网友A:
查图纸查图纸查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图纸查图纸查图纸

有图纸你有?卖给我!

网友:
后级电路可以分析一下 但是有些 补偿电阻必须要 完全一样才u可以

网友:
有些上拉 或者保险电阻 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LB506贴热电感

网友:
找差不多位置的电容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找差不多大的补上去

网友:
找差不多电容就可以了,,笔记本板 上电容随便整

网友:
感觉这就是经验的事,修多了也就心里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你有?卖给我!

无无无无无

网友:
或者型号发出来,也许有人有相同的主板给你测量一下大小

网友:
只要大小一样,基本可以代换

网友:
滤波电容可以不装吧

网友(2020-02-28):
电容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