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换逻辑码片后-服错9,求助

楼主(2019-11-17):
这台6SP本来中逻辑码片下面一个升压电容短路,修好后,没有免提,装这个电容时,不小心用镊子把逻辑码片搞碎了,从6S上拆了一个逻辑码片装上,白苹果重启,刷机时刚出进度条就报错9,接着又换了两个,还是一样。不想乱动了,来问问各位师傅,6S码片跟6SP的能直接代换吗?还有报错9,难道是把后面的基带吹爆了?基带有那么容易爆吗?我温度控制得还行的,求各位碰到过的师傅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
逻辑码片是加密

网友:
码片方向装对了吗    装了之后测供电1.8V       SDA  和SCL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有办法。可以私聊。现在逻辑码片都不可以单独更换了

网友:
单独换eeprom是会刷机报错9的,你应该把硬盘拆下来擦除用户资料,然后再刷机,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通用
7代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