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笔记本EC

楼主(2019-11-18):
台式机IO都不带固件,仅笔记本的就有带固件和不带固件之分,也就是说笔记本换EC要刷写官网固件或直接购买带固件的EC芯片(已刷好的,淘宝还有剪板的EC),类似刷BIOS,而且笔记本刷BIOS也最好刷EC达到功能完整性的目的,我想问的是笔记本EC如果不带固件,那就如同台式机IO一样直接更换即可,不需要刷写,对吗?

网友A:
哪里规定了台式机IO不带程序,仅笔记本带程序;这个要看主板设计了,带了程序的EC或IO芯片,要换芯片就要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规定了台式机IO不带程序,仅笔记本带程序;这个要看主板设计了,带了程序的EC或IO芯片,要换芯片就要写程序。

台式机IO也如同笔记本EC有带与不带程序之分?望大神说下几个问题,谢谢
1,为啥台式机一般直接换IO无需刷写程序,莫非巧合修到的都是不带程序的?

2,笔记本EC如果带程序,肯定更换后要刷程序,那如果不带程序,需要刷写程序吗?刷哪儿?(听说有的EC不带程序,但旁边有单独的EC BIOS芯片,有的不带程序也没有EC BIOS芯片,这要怎么搞,问题纠结两天了,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规定了台式机IO不带程序,仅笔记本带程序;这个要看主板设计了,带了程序的EC或IO芯片,要换芯片就要写程序。

搞错了,台式机IO也带程序,只是一般都是固化在IO里的。

网友:
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全部都是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