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3i进水机原来能显示

楼主(2019-11-18):
华为nova3i进水机   原来能显示无灯光   我短接了一条线   就好了    用着用着 螺丝刀指的那地方是个贴片二极管  应该是升压二极管   它烧了  手头没有合适的二极管   请问能用6代的 灯控二极管吗

网友:
我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一端有电压 一端没有电压

网友:
高技术人才

网友:
两端都没电压?

网友A:
二极管有方向的,装错了方向也没有背光的

网友:
一段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有方向的,装错了方向也没有背光的

嗯 贴片二极管一头大一头小这个不错

网友:
飞仙 ··技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