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键盘局部失灵的问题

楼主(2019-11-18):
如下图,画叉叉的几个键是笔记本本来就没有的按键。
画圆圈的斜竖排按键无效。
笔记本键盘型号千千万,不可能每个键盘都备一个。
有没有方法可以快速判断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不要说淘宝买一个试试不行再退回去,这个方法麻烦还耽误时间。

网友:
有排阻先干排阻,没有排阻随便拿个可以插得下去的键盘测试。

网友:
这种可能是ec的问题或者断线了,先清理一下接口和键盘接口吧

网友:
这种有规律连线的按键欧不行的一般是主板的问题。楼主的机子有没有图纸,可以在键盘接口打一下阻值看是否有差别的大的引脚,看是否有腐蚀断线。如阻值都正常再考虑订键盘。

网友:
基本先换键盘试,再就是测一下接口阻值!不然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卖键盘的商家用的是这样的检测仪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任意KSI连万用表正极,万用表负极刮KSO。一般键盘接口都是7跟KSI高电平的,剩下的自己去领悟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很多了,键盘坏了

网友A:
感谢大家回复,故障已解决。键盘侠问题,键盘排线有一边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键盘嘛,搞这个多麻烦

原装的手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回复,故障已解决。键盘侠问题,键盘排线有一边折了

看起来就是断线了的样子。不是键盘断线有可能就是主板断线

网友:
两周前一台戴尔1450的键盘也是有几个无输出,网上查了一下连快递费不到25元钱,虽不是原装换上舒服多了,应该是快十年前时,一台神舟笔记本到专卖店换一个键盘300大洋,没过两年,整个本子都淘汰不要了

网友:
先简单后难,先买键盘,然后换EC 再不行查电路,但是前两个还完还不行有多少,所以不用操那份心

网友B:
直接换键盘嘛,搞这个多麻烦

网友:
这个肯定是键盘坏了

网友:
打键盘座子值断线了

网友:
这个是进水断线。这一路按键都是一路电路的。技术好可以拆开补线。我只补过机械键盘的

网友:
键盘坏了哦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键盘坏了,直接淘宝键盘换上都会好。

网友:
先简单后难,先买键盘

网友:
本来这个问题就是笔记本键盘坏了,但还是建议你上个使用正常的USB键盘试一下就知道了,这么麻烦做什么 呢?小问题大面子啊

网友:
键盘死了,换个拉JB倒

网友:
大多数问一下客户啊 进水 没啊 放很长时间没用啊 之内的

网友:
排线卡子坏

网友:
淘宝下货的。有时候重新插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