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plus 白苹果重启,刷机正常

楼主(2019-11-18):
本人经验不算丰富,所以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先刷机测试 中途没有报错,但是刷完重启后不出第二遍进度条,直接反复重启,而且间隔时间不到十秒。
排除过尾插,电池,屏幕,认为是主板问题导致的,主板很靓,没有进水没有变形,换了7p最容易出故障的发财电感,结果故障依旧,没有思路,后来搜索到论坛里面有位同行说开机排线会引起这个故障,试了试还真是开机排线坏了,瞎折腾,小小排线能引起这个问题的也只有送话器了,因为它有一组I2c总线通往开机排线座子,我们直接换掉这个送话器解决,几乎没有成本,不需要换掉整个排线。
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不要像我一样走弯路。

网友:
这个经验很不错~~~666

网友A:
一般都是先拿出来单板开机  只接一个显示座

网友B:
我直接单板开机也不行

网友B:
刷机测试 中途没有报错,但是刷完重启后不出第二遍进度条,直接卡苹果怎么搞

网友:
A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测试 中途没有报错,但是刷完重启后不出第二遍进度条,直接卡苹果怎么搞

检查音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单板开机也不行

反复重启主要是查总线,各种总线包含射频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先拿出来单板开机  只接一个显示座

我这不也是经验不足嘛,哈哈

网友C:
直接断开开机座旁边的送话I2C电感,送话都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断开开机座旁边的送话I2C电感,送话都不用换

这个有点不负责吧,不能把人家该有的功能去掉呀

网友:
一般来说,总线有问题,刷机不过。你这个问题挺奇怪

网友D:
开机排线不是应该导致反复重启吗。这种就应该首先排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排线不是应该导致反复重启吗。这种就应该首先排除的。

不是开关,是送话器,苹果开关不会导致重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