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修好短路不触发

楼主(2019-11-18):
如题,7403用7408代换后不短路了,现在不触发,开机针脚没有3.3VRSMRST 80脚没有3.3V

网友:
用原型号的芯片试试看?

网友:
P管换N管?????????????????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什么神操作?

网友:
5420大短路修过不下十几个 了 基本没有什么难的啊

网友:
按时序修啊,没有rsmrst查ec条件

网友:
df33ae 和OC29AY

最后换了7401和7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