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一个win7 ISO 原版 镜像

楼主(2019-11-18):
  有时候客户说  要原版系统  所以想  找  一个UEFA启动的  镜像

网友A:
https://msdn.itellyou.cn/ 系统我都在这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msdn.itellyou.cn/ 系统我都在这里下

这个系统不错。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安装。都是安装版本

网友:
必须是msdn。。。。。。。。。

网友:
MSDN要啥有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msdn.itellyou.cn/ 系统我都在这里下

要钱才可以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钱才可以下载的

不要钱吧   把地址搞到迅雷 里 下在就可以了的呀

网友:
MSDN这个多的

网友:
UEFA启动  Win7 必须64位,32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