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03m 板号 X453MA REV 20.BIN待机偏高 无从下手

楼主(2019-11-18):
asus x403m  板号 X453MA REV 20.BIN   直接上图   短路的电容已经扣了

网友A:
继续扣,扣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按资料查一下,最慢的方法是一点一点的排除

网友:
待机高。就得量一下那个电压有没有先出来。不怎么查。谁也是帮不到你的。

网友:
板载的待机高就怕英特而出问题了,慢慢查但愿不是英特而的问题。

网友B:
3 5v都有
按下开关待机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扣,扣到不短路为止

说得没错!不过大哥你这回复,给我看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都有
按下开关待机为零

待机正常的话,按不触发修。检查CE,刷BIOS。

网友:
3.3Vldo短路了吧

网友:
楼主的工作真心的干净整洁,应该花了不少时间整理的吧?

网友:
那应该后继有短路吧  这个要顺着电路查呢

网友:
3 5v都有   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