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触发后点不亮,电流已经3.7A

楼主(2019-11-18):
Y460触发后屏幕不亮,电流已经达到3.7A,感觉可以亮机啦。怎么回事呢? 本人使用的是30V10A的稳压直流电源

网友:
拨掉电池3.7A?

网友:
是有点高夯                   看看哪里发烫吧

网友:
是的,我使用的是30V10A的直流电源

网友:
这么高电流?   不对吧

网友:
Y460触发后屏幕不亮,电流已经达到3.7A, 电流就不对

网友A:
这么高的电流。肯定不对的。

网友A:
Y460你看一下。主板的屏线接口旁边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60你看一下。主板的屏线接口旁边电容有没有短路。

你怀疑屏供电有问题,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外接显示器也应该有显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电流。肯定不对的。

我是30V10A的稳压电源啊,我测试了正常笔记本Y450,开机也需要4A-5A电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Y460你看一下。主板的屏线接口旁边电容有没有短路。

这位老兄以为是Y470呢  嘎嘎嘎嘎 我笑

网友:
嘎嘎,估计显卡有短路了

网友D:
去了电池就不一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了电池就不一样啦

没安装电池哦

网友E:
没装电池的话应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装电池的话应该短路了,

为啥说短路呢,如果是短路的话,应该插上电源就直接3.7A的啊

网友:
你的电源是虚标10a吧?

网友:
另外一个贴已经回复你了,明显是你的可调电源有问题

网友:
结合楼主另一个帖子,不会是买到假电源了吧。

网友A:
14寸的笔记本。没装电池。开机电流3.7A我还没有修过。除非你的电流表有问题。3.7A的电流应该是那里有短路来着。你有没有查一下啊。

网友:
不插电池 电流也太高了吧  这样你先把内存拔了看电流好多

网友:
电压是不是用的有点高

网友:
外接键盘看看大小写键亮不亮啊

网友:
不可能的,你正常的机子都是45A了,可能不对,看看是你电流表问题还是什么吧

网友:
要么主板短路  要么电流表坏的

网友:
不出意外,你的可调有问题

网友:
你把电池硬盘光驱拿掉,你这样看不出啥电流。

网友:
楼主你这个没装电池电流就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这种普通机子电流1.几A就能亮机了,你看看是不是主板哪里有短路了?或者拿别的好机子试试亮机时的电流,看还是你电源表的问题。

网友:
3.7安你还总去通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老兄以为是Y470呢  嘎嘎嘎嘎 我笑

有什么好笑的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了,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30V10A的稳压电源啊,我测试了正常笔记本Y450,开机也需要4A-5A电流呢

那是充电,请你拿掉电池说话好吧

网友:
充电电流当成正常待机电流了。

网友:
电池拔掉,如果电流还这么高得话,恭喜你了。

网友:
如果你一插上电源电流马上就到了3.7A那就是有短路了,经过跳变到3.7A的话那就有可能你直流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不可能这么高的电流的,除非你装了有电池充电电流,要么就是你的电流表是坏的,要么就是你的笔记本短路了

网友:
这电流怕是有微短路吧

网友:
电流已经达到3.7A, 电流就不对

网友:
不是电池电源的话,应该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寸的笔记本。没装电池。开机电流3.7A我还没有修过。除非你的电流表有问题。3.7A的电流应该是那里有短路来 ...

确实   哪怕游戏本  也不过这个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