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PA-D8 进BIOS什么都没有,请问这个是不是BIOS问题吗

楼主(2019-11-18):
主机就这样了。。开机画面也是这样的。按F12都没反应的,

网友:
怀疑就重刷下

网友:
服务器和普通电脑是不一样的

网友A:
你进的是华硕的EZ Flash BIOS刷新程序,不是BIOS,这个界面是用来软刷升级BIOS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进的是华硕的EZ Flash BIOS刷新程序,不是BIOS,这个界面是用来软刷升级BIOS用的

请问这个怎么进bios呢!!希望大哥能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