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 g41

楼主(2019-11-18):
开机风扇转不显示?  短接4秒后又关机。这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主板坏了!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那坏了

网友:
供电有没有查一下.怎么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可爱的小白学校进修一下吧。这问的和大海捞针一样。

网友A:
只能量供电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网友:
额,没说清楚具体情况啊,你这个问题要回答的话那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还修什么啊  G41我一块才几个钱

网友:
很明显 不是搞维修的 过来打听来了

网友:
没学过不要想着修,老老实实掏钱

网友:
先这样再那样不就好了么?

网友:
这问得...,你得说出数据才好说,例如供电正常不,时钟复位正常不,只说故障不说数据怎么搞,只能净看着主板着急

网友:
淘汰的板子其实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量供电一步一步的来

怎么一步一步量供电,从哪里开始

网友:
拿去干一炮就好了,

网友:
问题就在 供电时钟复位六个字里面  但是这六个字要系统的学上大半年才能入门   但是具体是哪里问题呢 只有你给出具体的测量数据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苹果确实存在缺陷!!!

网友:
有5v待机电压。

网友:
,大佬们怎么测

网友:
这样的帖子居然这么多打赏

网友:
明显看出来了,你内存没有上。所以你是在逗大家玩。坚定完毕!

网友:
上了我又拆了

网友:
我买的万用表在路上

网友:
别人给的学不到,自己学的才是最好的。多查查资料,不行吧里报名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