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150M-HD3掉电不会再次触发

楼主(2019-11-18):
拿到头没有CPU跟复位电压。直接刷后BIOS后正常开机了,但后来发现又关机了,发现IO的12V.5V自检过高了,直接去除12V的电阻,电容对接5V后正常,但是问题来了,关机再开时又有了新的问题,就是一秒掉电,掉电不会再次触发,在一秒内测试发现有时钟复位电压,CPU电压也出来了,还有内存,桥的电压,VCCPLL,VCCSA,VCCIO,N_PCH_VRMPWRGD,就是CPU的CPURST电压也在一瞬间有电压,想请问下师傅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没有思路,不知下一步怎么搞了。~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5v,12v的都报错了,估计你这样是不行的,单个报错可以这样操作,换io吧

DSX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12v的都报错了,估计你这样是不行的,单个报错可以这样操作,换io吧

不好意思,表达错了我,只是12V高了

网友:
楼主太背了一个机器这么多事!

网友B:
VCCPLL,VCCSA,VCCIO,N_PCH_VRMPWRGD  能用文字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PLL,VCCSA,VCCIO,N_PCH_VRMPWRGD  能用文字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吗?

vccpll是锁相环供电,vccsa是电脑管家供电 N_PCH_VRMPWRGD是cpu供电芯片发给桥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pll是锁相环供电,vccsa是电脑管家供电 N_PCH_VRMPWRGD是cpu供电芯片发给桥的电源好信号

那VCCIO呢?

网友:
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VCCPLL,VCCSA,VCCIO,N_PCH_VRMPWRGD  先去百度一下吧,楼主

网友:
看名字就是IO芯片供电呗

网友:
总线供电。

网友(2019-12-23):
掉电不上电
技嘉H61  一般电池到CMOS跳线,断线

网友:
这是以前做的记录.

网友(2020-04-02):
这个情况虚的多,时有时没有最折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