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来个很形象的比喻,一点就通。

楼主(2019-11-18):
集成整合在南桥的ME模块,在东边
它(ME模块)和它老婆(ME程序)不在一起
它老婆(ME程序)在BIOS芯片里,在西边
有一天南桥坏掉了,它(ME模块)也跟着坏了
换了个新南桥,它老婆(ME程序)不认识它(换下来的南桥里的新ME模块)
这时候上帝把它老婆(ME程序)从BIOS里带走了,同时把它(换下来的南桥里的新ME模块)老婆带到BIOS里了
从此这座城市又有了一对恩爱的夫妻。

网友A:
神人啊  这个比喻比较恰当 原配随夫而去 新任南桥的妻子怎么找到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详细办法呢?

网友:
如果有一天它老婆(ME程序)和它(ME模块)都在南桥里,那么就不存在刷ME的说法了,要生一起生,死也死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人啊  这个比喻比较恰当 原配随夫而去 新任南桥的妻子怎么找到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详细办法呢?

缘分这东西可遇不可求,怎能说得清,哈哈哈    这个我插一个广告,也是自己无意看到的,搬运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0839-1-1.html

网友:
别人的老婆也能用,不过需要磨合。怎么也没原配好:daxiao:

网友B:
桥里面是不可以写东西的好不!!!!!!!!!!!!!!!!!!!!!!!,ME不在南桥里面的,ME 是根据南桥的类型和号码来更改BIOS里面的ME.所以上过机的BIOS,刷在其他机器什么是不怎么好的,当然也能亮机,毕竟桥的型号相同,但ME在上机以后已经被改变了,所以要改原INTEL ME ,才能完全发挥主板的效果。

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里面是不可以写东西的好不!!!!!!!!!!!!!!!!!!!!!!!,ME不在南桥里面的,ME 是根 ...

我没说桥里写东西,桥本身就不能写东西。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215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里面是不可以写东西的好不!!!!!!!!!!!!!!!!!!!!!!!,ME不在南桥里面的,ME 是根 ...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里面是不可以写东西的好不!!!!!!!!!!!!!!!!!!!!!!!,ME不在南桥里面的,ME 是根 ...

话说得太满了。
记得以前看到过一贴子说INTEL CPU里就有ROM程序,当然这不是普通厂商能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得太满了。
记得以前看到过一贴子说INTEL CPU里就有ROM程序,当然这不是普通厂商能写的。

还是有明白人!论坛高手多啊

网友D:
楼主的字也太大了, 也没看通.

楼上有说桥里面存在ROM(全名叫:只读存储器),也就是说, 只能读, 不能写入的.
---------------------------------------------------------------------------------------------------------

我也来一段关于ME,(根据自己看过的纯属个人理解, 高手随意喷).

ME模块是硬件(电脑)
ME固件是软件(安装包)
ME固件在Flash芯片(硬盘)

你要用软件, 就要安装到指定路径(配置ME)
第一次运行软件,要初始化一些数据(ME初始化),
但是数据只能保存在硬盘上面, 为了数据安全,通过电脑的唯一序列号(001)进行加密保存(每个桥SN不同)

突然有一天电脑坏了,坏的需要更换一台. 硬盘还是要用原来的(Flash芯片)
当然新电脑也是有一个序列号(002), 打开电脑运行软件,开始解密数据,
但是每台电脑序列号是唯一的,
用新电脑的序列号"002"去解密一个用"001"加密的数据,显然不可能成功,
导致不断的重试读取数据,直到超时后,
---------------------------------
开始启动系统,然而ME模块未读取初始化数据, 不能正常运行,各种数据错误 ,30分钟强制关机
---------------------------------
要解决问题,只能删除软件 ,拿安装包重新安装了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换桥了就要在BIOS里替换ME数据。
大师问一下,ME只有买,没有下载的吗?官网也没有吗?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台式机换南桥需要替换BIOS的ME部分并刷入BIOS里吗?

网友:
东北 西边他老板 听点有点模糊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字也太大了, 也没看通.

楼上有说桥里面存在ROM(全名叫:只读存储器),也就是说, 只能读, 不能写入的 ...

可以这样理解 但不全对

网友:
这个更便于理解ME

网友:
非常有才    很有道理啊

网友E:
小白 学习了,正迷糊啥事M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白 学习了,正迷糊啥事M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