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稳压电流标正常吗

楼主(2019-11-18):
联想Y450,正常使用,今天接30V10A稳压电源,看见电流居然这么大,正常吗?

谢谢大家的回复,是稳压电流表的电流不正常了,后来联系厂家后,教我做了矫正,现在正常了

网友A:
建议串万用表试一试,明显不正常,

网友:
8.7A 你的线都发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串万用表试一试,明显不正常,

我是接电池充电的,这样也不正常吗?

网友:
正常在4a左右,甚至没有4a,你看看你配的笔记本充电器就知道了,不是笔记本漏电就是可调电源有问题

网友:
8。74很明显不正常的啊,这种笔记本最大也就4.74a的适配器供电,完全打表了啊

网友:
不正常。你的电脑是Y450的,,,,可调不正常.

网友:
你的表里面的检测电阻坏了,换个正常值就行了,一般一欧

网友:
这么大电流已经超出范围。明显不对。调五伏短接。看看电流多少。一伏短接。看看电流多少。去掉误差才是真实有效的电流。

网友:
正常稳压电源最大电流5A吧 你这个明显不对啊

网友:
完全不正常,除非你笔记本的隔离电路坏了,那就不好说了,10A都有可能。

网友:
线看起来很细。电流显示这么大。你的电流表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流估计有漏电,看一下电源接口。

网友:
8.7A,可以大概算下功率20*8,160W,你的本子要炸

网友:
看一下你笔记本背面贴的标签,会有电压电流数,我感觉不正常,又不是游戏本。

网友:
我也感觉是不正常的  建议!!!!!!!!!!!!!!!!!!!!!

网友:
楼主电流表买多久了,明显是电流表的问题。有保修的赶紧保修,这样电源用来维修很影响判断的

网友:
电流表问题,我的也经常这亲,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本机最大输出 5A,超过的当无视,只有电压正常就凑合着用

网友:
肯定不正常,一般上4A都了不起了

网友:
电流表坏了,用万用表量一下实际电流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是稳压电流表的电流不正常了,后来联系厂家后,教我做了矫正,现在正常了

网友:
没这么大吧,一半就差不多了

网友:
拆了电池就知道,正常不正常了,明显是短路了。保隔那里应该是直接通电池了。

网友:
不正常吧!工作电流都不到4A,用万用表串联看看电流。

网友:
哈哈,就没见过这么大的。最大就4 点几的吧

网友:
这种笔记本很少会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是你的电流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