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3-ES3G上电马上掉电,一直这样循环。修复

楼主(2019-11-18):
型号:GA-P43-ES3G
故障:按开机键,上电马上掉电,一直这样循环。把CPU的12伏供电拔掉,开机能一直上电不再掉电,但       诊断卡不码
检修:估计跟12V相连的元件,芯片短路或者漏电。由于没有电路图,只能参照网友的经验,说是9针串口芯片坏的多。把9针串口芯片拆除,开机不再掉电诊断卡也有跑码了,接上显示器,显示正常。到此问题修复。

网友:
有时开机不跑码,也是可以先拆这个芯片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2020-03-05):
还是有经验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