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CX0095TX 零件烧毁求助

楼主(2019-11-19):
版号 LA-F841P
零件位置 PQB01 烧毁看不清楚材料名 求助各位大师 帮我看一下
旁边PQB03 是 B09N03

网友A:
就是一个N沟道MOS管,找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此老厮是百度上那位老厮吗

网友:
自己解答 PK5N2EA /PK5E4B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N沟道MOS管,找个换上就可以了

上下管一起换 完美修复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一起换 完美修复 感谢!

难道这款机子有通病,我修到也是这里烧了,没图纸,不过测量看,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兄弟,你用的管子是n沟道的吗,用的普通8脚管,还是和他一样的管子,

网友:
先打值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这款机子有通病,我修到也是这里烧了,没图纸,不过测量看,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兄弟,你用的管子是 ...

PK5N2EA /PK5E4BA 我是买料板拆料换上的一样的

网友:
拆掉后其他就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