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2求助

楼主(2019-11-19):
求助大神,我的HP机主板是MS7782 V1.0 电脑能开机,能引导,能看到WIN10转圈标志,一会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这时主机风扇转,有时风扇加快
是什么故障.
出现故障时这点的电压变化是1.42降到1.36

网友A:
你电源和显卡换过了没有,确定是主板吗?

网友B:
楼主 弄好了没啊?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CPU有时候也会引起,其他机器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和显卡换过了没有,确定是主板吗?

这款主板全集成的HP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弄好了没啊?我也有这个问题

论坛上说,BIOS的故障高,我准备刷·试试

网友:
第一步在你看到转圈之后显示无信号的时候等一下,按键盘按大小写看有没有反应,有就说明显示部分或集显有问题,可以加一个外置显卡试一下。H61主板集显是集成在cpu里的

网友:
没有就说明主板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说,BIOS的故障高,我准备刷·试试

好了  告诉我啊

网友D:
系统的问题排除没有? 看楼主标注的这个引脚是VCCIO供电上管 的G极 这个电压变化是正常的,主要看VCCIO供电1.05V是否正常就行了。直接测旁边电感上1.05V输出是否稳定。碰到集显不正常的就加个独显试试,如果独显也不正常,直接加焊桥吧,很多H61 H81不定时花屏或定屏的板子都是桥有虚焊,加焊有奇迹。

网友:
:D:D:D:D:D:D

网友:
感觉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的问题排除没有? 看楼主标注的这个引脚是VCCIO供电上管 的G极 这个电压变化是正常的,主要看VCCIO供电 ...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这个不是系统的问题,进入COMS一会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