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口电源加表头看电流

楼主(2019-11-19):
需要材料    type-c接口电源一套
            4位双显表头一个
            5v电源一个
接线方法,把type-c线在适当的部位拨开,有三条线,一条是地,  一条是供电,一条是cc总线,具体怎么区分这三条线表头上有5条线,两条粗的,三条细的,在三条细的中,黑色是5v的地,红色是5v,这个时候在把type-c电源的地线剪断,挨着电源这头接表头的黑色粗线,挨着插头的那个头接表头的红色粗线,(千万不要接错了,接错了就烧了表头了),在把电源的供电拨开一小段,连接表头的黄色线,这样一个type-c电源就好了,可以看电流电压了,非常的方便,这个也不是我原创的,我学习到了,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我也做的有,不过不是用电源做的,自己打样做的pcb模块
这张图片更明白怎么改

网友:
买的内中转接不好用吗

网友:
我买了一个还没用到呢不知道能不能看电流

网友:
已经家风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A:
免费给你上一课,首先不用5V电源,这种表头是宽幅供电,你可以把表头供电线跟电压检测线接在一起,这样当你插上负载的时候表头就会亮起来,另外细的地线可以不接,直接检测电流的就是地线,表头里面是通的。你说的有个错误,你说电流检测的两根粗线接反了会烧表头,其实不会,顶多不显示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费给你上一课,首先不用5V电源,这种表头是宽幅供电,你可以把表头供电线跟电压检测线接在一起,这样当你 ...

老司机,这类表头精度一般

网友:
这是高手,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我用的小米电源改的没成功 最近在淘宝买了个DC转TYPE-C的转接头 不知道用起来怎样还没有具体测试。

网友B:
插上机器看一下电流多少?待机时电流多大?

网友:
买一个85W 转换头 100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机器看一下电流多少?待机时电流多大?

正常插上电源就是这样的    当有机器用这个电源的时候才有电压和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费给你上一课,首先不用5V电源,这种表头是宽幅供电,你可以把表头供电线跟电压检测线接在一起,这样当你 ...

谢谢

网友:
模块在哪里买?分享一下

网友:
直接买个转接头 多省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啊!!!非常好

网友:
这个还不如我的万用表看电流呢

网友:
虽然没搞懂,但还是要给个赞

网友(2020-08-03):
楼主这动手和学习能力不错

网友C(2020-09-29):
这个我真没看懂,挨着插头的线楼主的意思接到充电器市电220v这边?
昵称坏
楼主这样明白了吗?
详情

网友:
下载分很少,舍不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真没看懂,挨着插头的线楼主的意思接到充电器市电220v这边?

楼主这样明白了吗?

网友:
精度也就随便看看吧,大概知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