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掉电 CPU供电电感电压不一样。

楼主(2019-11-19):
3项供电,输出0.95v,中间那个电感右侧电压只有0.96v,另2个右侧电压2.25v,
现在症状是进系统或PE都掉电,进BIOS不会掉电。摘掉电压偏高的2项芯片,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请问这个应该怎么修?
图片是借的,实际芯片外观完好。

网友:
楼主这个是CPU供电吗?CPU供电不会有2.25V那么高吧。楼主是否有示波器,可以用示波器抓波分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