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I124 346 G4奇葩问题 附原机备份BIOS及淘宝购买原厂BIOS

楼主(2019-11-19):
新手在此声明,初次写贴,由于没有认证,只能发到普通区,技术一般般,还望多多提宝贵意见及批评指正,在此万分感谢!  接到客户送来两台惠普TPN-I124笔记本,板号为:DINERINL-6050A2822501-A02-MODIFY01,两台均为开机后不显示画面,只有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一下就停,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12,随后几秒钟后变为0.01。下图为机器正面照片

下图为机器背面照片

下图为可调电源显示待机电流

几秒钟后待机电流变为正常0.01A

按开关开机后,电流跑至0.41-0.44,随后电流降至0.33-0.26.

刚开机时风扇转动,随后不转,屏幕不亮,初步怀疑机器不读内存。拆机后,把内存拆下,用橡皮擦了后装上,开机故障依旧,换了一条新内存装上开机故障依然如此。仔细观察主板,没有发现进水及烧毁痕迹

看到这里,怀疑BIOS程序出了问题,搜了论坛,没有找到此机器对应板号的BIOS程序,索性从某宝买了一个原厂的程序,原机的BIOS备份后把新买的程序写进去后,满以为可以正常显示了,信心满满的开机测试,发现故障依旧,待机电流依旧为0.12-0.01,0.44-0.25,风扇转一下就停,此时心中产生疑惑,要么判断错误,要么某宝卖给我程序不对,咨询了卖家,卖家坚信BIOS程序没错,没办法,再回到故障检测这一块。
下图为主板板号,好长的一串字符。

按正常思路走吧,先找待机3V、5V,发现这个机器待机3V、5V根本就没有,难道是开机以后才出现的,于是开机再试,发现3v、5V出现,这就证明CPU是工作的,又量了内存的供电,发现内存供电1.2V,也是正常的,随后量了CPU供电电压,1.07V,这应该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开不了机呢,这机器没有独显,只有核显,难道是核显出问题了?

不敢贸然下结论,用万用表量了5V电感,发现也没有短路现象,客户带了两台机子过来,一模一样的两台机器,拆开另一台机器按照上述步骤又检测了一遍,发现跟第一台机器故障一模一样,纳闷了,能开机,不显示,说明单元供电这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难道是复位电路出了问题,此机器没有找到电路图,用万用表量了开关电压,发现也有3V-0V的跳变,说明复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又用示波器量了CPU边上的小晶振,发现没有波形出现,理论上应该是有的,因为能开机,电流也跑,又量了BIOS的第一脚,发现也没有波形,我把另一台机子的晶振换到这一台机子上,测量还是没有波形出现,难道是晶振的原因吗?

下图为晶振与BIOS芯片的位置

测量晶振两端电压为1V左右,振谐电容也有电压,为了保险,我把振谐电源也换过来了,发现故障还是一样,到此真的束手无策了,这机器为桥和CPU集成,之前有接触过此类机型,知道这种处理器爱坏,但是这台机器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不是桥内部的时钟控制器出问题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这台机器的,故障和我一样的,本来才疏学浅,只懂得一些皮毛,希望得到大家的一些帮助,在此谢过。

TPN-I124 BIOS.rar

原机备份BIOS

淘宝购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