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1C疑难杂症

楼主(2019-11-19):
本子屏线短路烧坏,拆开后南桥烧糊,CPU烧坏。更换后跑码A0,屏幕灰一下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电流可以跑上去,电压也都出来了。显卡也更换了,bios也刷了好几个还是不行,请教大佬们是哪里的问题,6代6700hq显卡1060 板号NL8E,

网友A:
LIH厉害了 这样修好要多少钱啊  可以在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H厉害了 这样修好要多少钱啊  可以在换个cpu试试

CPU和桥都换了不止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H厉害了 这样修好要多少钱啊  可以在换个cpu试试

现在开机CpU电感有点烫

网友C:
我给你整个bios,先排除bios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开机CpU电感有点烫

CPU电感烫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整个bios,先排除bios问题吧

谢谢大佬。邮箱251623057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电感烫很正常啊,

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现在开机用手电照可以看到屏幕灰一下,然后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电感烫很正常啊,

屏幕短路。南桥晶体都烧黑了

网友C:
原机发我啊,加不了你q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机发我啊,加不了你q

这本子修两家了,原机已经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机发我啊,加不了你q

运气真好,能让你看见,bios大佬

网友E:
问题还在南桥那里,这种屏线烧坏桥。能换板就不要修。有些小东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还在南桥那里,这种屏线烧坏桥。能换板就不要修。有些小东西烧了,

一语中的,没错,就是小东西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