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 3分钟循环重启 求助大神

楼主(2019-11-19):
顾客描述是摔了之后就这样有电池数据 换过尾插和都不行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
看不懂呀,兄弟...........................................

网友:
摔坏的机器   掉点的多吧

网友:
换个尾插。明显外配有问题。x会检测送话器检测不到三分钟就重启。

网友:
好了打赏哦嘻嘻

网友:
我有台XSMAX 和这个报错一样。主板无修无进水。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中层虚 分层值锡在贴合 一般重启日志报cpu0 CPU1 CPU2这种乱码 重新贴合都会好

网友:
iOS 13吧 电池

网友:
电感吧,修过报错一样的。

网友:
我的xsmax 进水也是这个重启日志,待机不重启 亮屏就重启。扣了所有排线还会重启。 装了一个好的尾插排线就好了

网友:
换电池看看啊

网友:
报错看门狗  换外配  特别是尾插跟震动器

网友:
电池数据,尾插排线

网友:
亮屏固定三分钟重启就换尾插吧